cpu假负载上的PG信号是谁给的。

楼主(2012-01-08):
cpu假负载上的PG信号是谁给的。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PG信号个人理解是VTT_PWRGD信号,由VTT_CPU转化来的。
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求指点。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来的吧,教科书上说是电源芯片发出PG信号给CPU和南桥,然后由南桥产生时钟信号PCISTOP给时钟电路的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后面一句有些迷糊,时钟只要3.3V,晶振,和PWRGD就能正常工作,这个PCISTOP是什么信号,什么作用?

网友:
PCISTOP这个信号名称是我从坛里一教程记下来的,实际上是南桥得到PG后,会发出一个信号到时钟电路的RST#端,这个RST#端算是时钟电路的复位信号吧,有了这个信号时钟电路才开始工作,南桥然后才会有发出复位。至于这个RST#信号,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PG信号,没系统学习过,对于这些的理解实在是比较难,正不正确也难以查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来的吧,教科书上说是电源芯片发出PG信号给CPU和南桥,然后由南桥产生时钟信号PCISTOP给时钟电 ...

这个RST#信号还可能是时钟的EN信号,到底哪个就真不知道了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给个PWGD

网友:
是南桥发给CPU的,有的板是专用芯片或IO发出的

网友:
是南桥发给CPU的,有的板是专用芯片或IO发出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D:
一般CPU 的PG都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RST#信号还可能是时钟的EN信号,到底哪个就真不知道了

谢谢兄弟了,如果真有这个信号的话,这个信号应该是类似于RSMRST#信号,需要拉高,解除复位状态,然后等待触发,不过我在几个图纸中都没发现这个信号。

网友:
南桥给的。嘿嘿。楼主

网友:
这个感觉不一定吧,有可能是南桥,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可能是其他门电路转化过来的,但是有一个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的源头就是VTT_CPU(VTT_GMCH,VTT_FSB).
如有缪误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G信号个人理解是VTT_PWRGD信号,由VTT_CPU转化来的。
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求指点 ...

vtt-pwrgd这是一个好开启信号,是一个en信号,和pg信号是两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ST#信号还可能是时钟的EN信号,到底哪个就真不知道了

你说的是这是复位信号不是,是复位时钟的,不是开启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CPU 的PG都会有的

我知道一般pg信号都有,你需要知道是谁发出的这个信号,万一没有你怎么修啊,从那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了,如果真有这个信号的话,这个信号应该是类似于RSMRST#信号,需要拉高,解除复位状态,然后等待 ...

图纸上有这个个信号只不过是你没找的肯定有这个信号如没有这个信号板子肯定是不能用的啊。这是一个好信号,就是证明电源OK了。我知道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给个PWGD

同意

网友:
NV和SIS是北桥发出PG和RST#
INTEL是南桥发PG,北桥发RST#
VIA是北桥发RST#,其他电路发PG给CPU和南桥
ATI是南桥发PG和ARST#
饼哥的讲义,现在给你,记忆到脑子,融到血液中,哈哈

不错资料,要牢牢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