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40待机0.13风扇长转同时喇叭伴有啪啪声,一波多折

楼主(2012-01-08):
今天接一客户的东芝L640说是进水,无法开机,我接手后上电到0.3掉电保护。谈好价格后,立马拆机发现EC处进水腐蚀严重旁边 的电阻电容都以发黑,洗好后放BGA烤了半小时,把进水的元件补焊后,上电,待机正常0.01触发到1.4左右显了,爽了,装机放电影烤机正常,心想嘿嘿拣了个便宜,可是到了第二天一早刚插上适配器风扇就转,电流0.13 有时还伴有喇叭的啪啪声,吓我一身汗,于是马上拔了电源,再插,奇怪待机又正常了,也没有啪啪声,进系统放电影测试,一切正常,郁闷中,怎么会这样呢!这机不稳定啊,怎么交机呢,苦闷中,这样反反复复试了2天,在两天的开机20次中有3——4次不正常,真的很郁闷啊,眼看两天都过去了客户打电话催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么?是从风扇待机下长转(+5V供电)入手还是从喇叭啪啪响入手修呢?
我于是从风扇为什么会待机下会有+5V 供电入手。广达的板子待机下只有+5VPCU ,+3VPCU  +15V,待机下没有+5V的见图

待机是0.01时Q1 和Q22的1脚 ,2脚都是0V;待机为0.08 或者0.13时Q1 ,Q22的1脚为0.28 v ,Q1 Q22的2脚都为+3V ,U2的2脚为+5V ,3脚为+5V 且声卡IC U20

24PIN 为+3v ,35PIN为+5V ,这就是待机下喇叭会啪啪响的真凶!
于是查+3V  +5V待机下为什么会产生,难道是EC待机不受控,还是那里出问题了
于是查到

Q27 PQ28时发现PQ275678脚为+5VPCU ,4MAIND12V左右 ,奇怪,待机没有这个信号啊,于是按图索骥,找到此处:

量到PQ46的3脚为12V左右,2脚0V找到MAIND的产生端

其实是MAINON经过PQ24拉低MAINON_ON_G(其实就是VIN 经过PR109 PR110分压产生的,分压公式大家知道吧,不知道的再问吧。)使PQ462脚变低,截止。产生高电平的MAIND. 真相快浮出水平了,呵呵。
于是量MIANON 也就是PQ242脚发现为高,嘿嘿,爽歪歪,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信号出了问题,待机下此信号是没有产生的,是触发后才产生,EC待机下为什么会产生此信号呢EC是收到SUSB#(SLP_S3#) SUSC#SLP_S4#)后才发出MAINON SUSON以及VRON的。我都没按开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开关有问题??
找到开关接口

量接口对地阻值正常,难道是C25不良,于是把C25取走,插上电源,嘿嘿,好了,爽啊,心里是那个爽啊,于是反复插了10次电源他娘的还是有2次左右会待机偏大,悲催了!哥啊,我都没按开关怎么会发出MAINO呢,难道是EC不受控,还是南桥在待机下就发出了SUB#,SUSC#,重点量SUB#和SUSC#

发现这两个信号都为低,大家已经知道结果了吧,哪就是EC本体不量才造成时发出MAINON时不发出,于是将其换之,通电好了,反复试了10多次都正常,装机,心里那是个高兴啊,,认认真真的把机器装了起来而且一个螺丝都不多哦!!还用清洁套装吧机器都擦了个遍,闻起来香香的!!看我多爱护她。
填好维修单,故障描述:机器由于进水造成部分元件腐蚀,损坏,现已换料修线路OK,签上自己的大名。再开机试试,FUCK ,CAO, RI RI RI怎么还是这样呢吐血啊,待机电流0.13风扇转,喇叭啪啪响,将机器放在一边压抑下气愤的心情,大概过了10分钟,心平气合了接着搞,今天要是搞不出,明天估计就要退掉了。把机器拆开又TNND好了,RI ,这叫哥怎么修啊,你是不是欠FUCK啊,又反复点了好多次,故障来了,这次一定把罪魁祸首找出来。直接查MAINON 发现没有电压,说明EC现在正常了,哪怎么还会有高电平的MAIND信号呢??
大家这次可要看好了,把眼睛睁亮点,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MAINON_ON_G 被强行拉为低 见图:

一种是PQ46坏 见图

于是量PQ46发现是好的,那么真相就是MAINON_ON_G他变低了,造成PQ45(N沟道)截止产生高电位的MAIND,为什么会变低呢,查分压电路PR109 ,PR110
VOUT=VIN(PR110/PR110+PR109)=18.5(1/1+1)=18.5*0.5=9.25 见图:

此处的MAINON_ON_G却为0V 取下PR109量发现变为无穷大。按照图纸找了个1M欧的电阻补上OK

此板到此修复完毕,真是一波多折啊!!我也纳闷为什么这个电阻坏了会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难道是是这个电阻一会儿坏一会儿好!

网友:
现把BIOS上传,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I3 CPU
H55芯片组
ATI 独显

网友:
牛逼啊,顶一下成哥

网友A:
进水的电阻易坏,线易断,赞一个

网友B:
精辟,楼主思路清晰,不错,进水的板子电阻 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电阻易坏,线易断,赞一个

这个知道啊,但是奇怪就怪在他时好时坏,要是直接挂了就好修多了!不会折腾了这么多天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辟,楼主思路清晰,不错,进水的板子电阻 电容容易出问题,

恩,是的,特别是IBM的进水几乎是必断线的!!

网友C:
很强啊 有图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强啊 有图就是方便

哪确实,要是没图和点图,还真是不好修,料也不好找!

网友D:
尽管是一波三折,好再版主技术精湛,假如是我修肯定是修不出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管是一波三折,好再版主技术精湛,假如是我修肯定是修不出来的了

大哥谦虚了,大哥的技术小弟是知道的!!

网友:
过奖了!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图纸挂上吧,虽然这个机器没过保,不过这图纸应该比较少见,以后修东芝的本本时可以搜的到哦,点位图也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