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神舟笔记本装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2-01-08):
我一个神舟笔记本电脑装完系统后不装显卡驱动还好,装完自带的显驱后就花屏,分辨率只能800*600,颜色质量也只能最低4位,装了好多驱动都不行,驱动精灵,万能驱动都用过,还是老样子,跪求解决方法啊!!!

网友:
?花屏,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集显的,卸载显卡驱动不花了,但是没装显驱机子很慢啊。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不过是屏幕扭曲,你要找对驱动下才行,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看是不是驱动之间的不兼容,另外去官网看看

笔记本,特别是新型号的,还是用官网的驱动最安逸。

网友:
官网找一个,不行就换个驱动

网友:
我从装好几个版本的系统了,都是不行,如果显驱打好的话就会花屏,显驱卸掉一切正常,在官网下来用了还是花,用笔记本自带的光盘装上也要花屏,我真的就郁闷了。。。。

网友:
用安装版装系统,然后到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问题解决,XP系统无法正常安装显驱,WIN7系统就OK了。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
发现一件事情,只要是驱动不对,很容易 “想到”和“用到” 驱动精灵、驱动之家、万能驱动啊,你们就不会去官网看看,转转啊。      "有这闲功夫来发帖,还不如去转转后才来发"。

网友:
换显卡核心吧,驱动后花屏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我用笔记本自带的驱动光盘不是官网的吗?

网友(点评):
那要看看 他的 时间啦 换个时间的版本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有可能是空焊

网友(2012-08-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 海尔A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