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显主板求救

楼主(2012-01-08):
接到一个SL400集显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想也没想直接上去做了北桥,奇迹般的亮了可是进入XP界面后就花屏,自以为还是北桥问题网上看了下这个AC82GM45北桥也就几十块钱就买了块回来,北桥回来后吧主板上面的北桥拿了下来因为是集成的主板所以没考虑别的东西会不会爆珠,因为主板上面就北桥和南桥有黑胶南桥离北桥也有点距离所以没担心,北桥下来后看到主板上面掉了一个点心当时就凉了因为不怎么会看点位图觉的角落那的那个角是空角所以也没怎么注意他,吧主板上面清洗干净吧买回来的全新的北桥上了上去,焊上去过后,从BGA上面拿下来清理干净,上机测试结果心现在是更凉了跑马道0.6就不动了我的个神呢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到底是神马原因啊,后来又把北桥拿了下来吧他原来的北桥从植株有搞了上去,结果在上机测试的时候还是0.6内存已经换了7.8根了CPU也换了还是照样0.6.后来不插内存也是跑0.6.我找知道就不把北桥下下来了现在后悔啊那位老鸟可以帮忙解决下问题的急啊,这笔记本忙了3天了啊。我在这先谢谢了啊。 在加下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谁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吗急救哦

网友:
问楼主了,开机不显焊北桥,未免也太勉强了,你应该先弄内存在说的,

网友A:
没有把握的,要先给板拍个图。看具体情况再修。目前的建议是检查板上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把握的,要先给板拍个图。看具体情况再修。目前的建议是检查板上有没有掉件。

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没有掉件的地放。我现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挂了现在不敢动南桥了

网友:
你这么盲目的做北汽可定是不对的 啊,在花屏之前你首先应该换根内存,还有本身就是灌脚的,你不注意点

网友B:
n掉的那个点你测过有用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n掉的那个点你测过有用没有用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C:
....掉的是个关键点吧 弄块料板或者简单的学下点位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的是个关键点吧 弄块料板或者简单的学下点位找吧

不知道怎么学你会吗教下可以吗QQ876030979

网友:
掉点了就不好办,要把它补回来才行呀,补好点再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简单,最后才考虑桥的问题。刮掉掉点旁边的绿漆看看是不是空点

网友:
拆南桥也不是难事啊,这种我们经常做的。主要是最后一段高温稍低点。等珠子爆出来,不急着拆,让胶融化后,轻轻的撬动一下,四周都能动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南桥你可以给做有铅的。

网友(点评):
好方法呀。

网友:
那板子LZ也挺激进的 上来就换北桥

网友:
不知道量,那主板坏了咋办啊你?而你说的这0.6的电流就是一个没开机电压正常情况下的电流,或者说是没读到内存,不知道你有没有内存带灯测试的东西,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LZ 基础不怎么好吧    指导也没办法  都已经弄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呵呵,還要努力哩。

网友:
我的换板了,,悲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基础不怎么好吧    指导也没办法  都已经弄成这样了

一直修液晶显示器的没怎么接触过笔记本

网友(点评):
多多研究,早日秒殺。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没做好!你不是掉个点吗看看是不是空点!我上次接到一个也是换的北桥!是摔过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