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液晶维修实例

楼主(2012-01-08):
故障现象: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
检测:1、开机,用灯管点亮有图像,高压板坏了,贴高压条
      2、贴好重新加测,开机有图像,一会黑屏,亮绿灯,给高压跳单独供电,开机黑屏,关机白屏,怀疑驱动板问题。
      3、加焊图像处理芯片,
重新测试好了
总结:黑屏不一定是灯管不亮,有的液晶在开机的状态时不让白光通过

网友:
值得借鉴  不错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    手法跟我差不多

网友:
哈哈!天天来这里逛都有收获

网友:
呵呵,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点屏板确定灯管和屏是正常的,剩下的就好判断了。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贴高压条是什么意思。是修还是直接改啊

网友:
给高压跳单独供电,开机黑屏.
这个经验好---一般维修大屏幕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共6行字,4行看不懂。
第一行:故障现象: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
绿色是啥意思?有的显示器指示灯一直都是绿色。
第二行:检测:1、开机,用灯管点亮有图像,高压板坏了,贴高压条
用灯管点亮是啥意思?用灯管在屏外面点亮?
第三行:开机黑屏,关机白屏
连开机都黑屏,为什么关机后反而白屏了?
第六行:有的液晶在开机的状态时不让白光通过
怎么不让白光通过?让其它颜色的光通过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文化水平有限表达不清楚,请原谅
1、故障现象:黑屏,就是屏幕是黑色的,没有图像(一般有白屏,暗屏,黑屏,花屏之说)电源指示灯亮绿色表示驱动板检测到视频信号,亮绿色一般可以判定驱动板工作,(指示灯一般有两个颜色,品牌不一样,指示灯颜色不同)
2、就是开机状态下用外接电源逐一点里面的灯管,这样做即可测灯管的好坏,又可知驱动板是否输出图像
3、因为给高压板外接电源,不管开机关机灯管始终是亮的,有的液晶是开机无图像时,液晶颗粒让灯管发的光全部通过成白色,有的是开机无图像时让液晶颗粒遮挡部全部光线成黑色。
4、这个问题在3里面
我解析的你在不懂就可以看看液晶的成像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文化水平有限表达不清楚,请原谅
1、故障现象:黑屏,就是屏幕是黑色的,没有图像(一般有白屏 ...

我都能看懂,只是指出了你表达不正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能看懂,只是指出了你表达不正确的地方。

谢谢,以后我会注意

网友:
是的有时候驱动板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下。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少走弯路啊,谢谢楼主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没见到过,有些不明白,一般维修黑屏都是先用测试条点灯管再接信号,要是图像正常后再换高压板的,从屏旁边也可以看到灯灯管亮没有

网友(2012-02-13):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没见到过,有些不明白,一般维修黑屏都是先用测试条点灯管再接信号,要是图像正常后再换高压板的 ...

正常做法也是你说的那样,但是以上故障时驱动板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也表现出暗屏的现象,故而确定是驱动板导致的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