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下载分,虚拟机开了两天蓝屏,求解

楼主(2012-01-08):
接到一客户,机器配置:i7的u(四核八线程,主频2.8),8g内存(2x4g,客户自己替换着单条)试过,1t硬盘,主板技嘉,显卡显存1g。2003系统。
要求开20个左右的虚拟机,每个虚拟机256内存,只运行一个小小的游戏,两天左右就会蓝屏,客户闲重启麻烦。求解决办法.
游戏不能多开,试过沙盘....试过多账户......
.最近一个蓝屏代码  OxOOOOOODO(0xOOOOOOO8  0D0000002 0x00000000 0x80891AAF)

网友:
呵呵,刚刚看到,这分我赚了====

网友:
考虑内存引起,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
OxOOOOOODO(0xOOOOOOO8  0D0000002 0x00000000 0x80891AAF)

嗯嗯,同意楼上说的你首先考虑一下内存方面的原因     先从内存下手吧、

网友:
1.内存cpu过热,散热性不好;2.软件冲突,不兼容:多余的同类软件安装;3.内存有质量问题,长时间运行就会退不出,报错。

网友:
内存,显卡,硬盘,系统。。

网友:
内存方面的原因     先从内存下手

网友:
先考虑内存条吧。

网友:
内存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下BIOS,测内存某些条件

网友:
虚拟机里装的是什么系统   可装2000

网友:
建议这样试:取一半内存。。开10个虚拟机。。看还蓝屏不。。如果继续蓝就再减。。。如果不蓝了就说明是内存的问题。。建议用两条4G。。为最好。。

网友:
另外建议:虚拟机用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