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93D-B,开机要等几分钟,求助

楼主(2012-01-08):
华硕193D-B,通电后开机没有反映,偶尔会屏闪一下,等几分钟后,能开机,使用正常,然后开关机也正常。断电,放一边。
过一会儿接上,问题依旧。
哪位大侠遇到过,望指点

网友:
电容不行, 你把没坏的电容都换一下,电容充放电时间过长导致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这可是显示器呀,,不是主板,,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不是南桥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建议拆机看看。显示器电容真的可以引起很多怪问题

网友:
有的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