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老师这个件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1-08):
华硕1005PE上网本的 型号是ECA3145

网友:
原芯片代换,没有替换品

原芯片代换

网友:
支持楼上的,原型号可以淘宝买

网友:
确定它坏了吗?工作条件有没满足,要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要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确定坏了,短路了。是华硕1005PE上网本的 ,件的型号是ECA3145。淘宝没有 ,原型号搜不到啊

网友:
查查电路图,如果没有图纸,跑下线不难的。看样子是个双MOS,56脚和78脚都像D极,再看看1234哪个是G哪个是S,G接到什么控制芯片,把这两个mos实现的功能的电路画出来,确定是N沟道还是P沟道或是N+P的。确定之后,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型,可以用脚位功能一样的MOS换

网友:
随便找个双场效应管就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