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ALC880代换成功!

楼主(2012-01-08):
一块杰微AM2主板没声音,芯片是ALC880,有喇叭图标。但无声音,经过一系列检查后,怀疑是芯片本身故障,没有找到同样的芯片决定代换,在网上搜了搜,都说要用原型号,应该有能带换的{以前带换过没有记载了}决定拿ALC861试一下。装上进系统,认声卡驱动,安装,好了,声音有了!宣布代换成功!

网友(点评):
现在一个外置声卡也要不了几个钱。有这爱好可以干点别的

网友:
感谢分享吧 ....声卡还是很少坏,偶尔修修都是换声卡...但型号太多 有代换就比较方便些..

网友:
学习啦/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声卡有代替的很少

网友:
声卡基本上可以通用的,但是别的功能如话筒等等就不行了。

网友:
那先收藏一下,以后要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排除过程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运气也好。

网友:
我用时ALC862代换过888,声音能正常,但是麦用不了。只能这样

网友:
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AC‘97的声卡大部分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但新出的就不一定了,也没说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是否可以互换。这样看来,引脚定义一样 话应该可以互换,换驱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楼主焊工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