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各位高人,下面两条ME_AC_PRESENT和ME_SusPwrDnAck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2-01-08):
这两条信号在以前是没有的。现在不知道这两条信号是什么用处,所来论坛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
你要说下这两个信号出自那的。。。。不然别人没有法说。。。。。

网友:
按照时序。4SUSPWRDNACK。是南桥发出来的SUS电压模块稳定的信号。8是按开机键。那么7就应该是南桥和EC正常后,发给南桥的O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