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求助了... 后置USB不能用!~

楼主(2012-01-08):
前置的能用,后置的插上USB鼠标灯都不亮,我新手,谁能教教我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先查5V供电,再查电阻和滤波电容

网友:
5V供电,数据线是否一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加了个pci扩展卡 也就没有修。 就两个U口。 不值得大动干戈

网友:
USB的供电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个宏基的品牌台式机,前后都没用,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的保险电阻断了。

网友:
注意借口边上的排阻一般容易断裂··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5V供电再量一下信号线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加pci扩展卡

网友:
加PCI扩展卡,快速解决

网友:
查查U口5V供电是否正常。。。供电一般会通过保险过来,看看保险是否烧了。。

网友:
我的主板上USB插鼠标时烧了。烧坏的地方是电阻吗?请高手指点下用什么原件。最好有具体参数。谢谢。

网友(2012-02-21):
芯片被击穿了吧

网友(2017-04-02):
我的也不能用

网友:
关机。U盘插后置USB口,开机进入BIOS,看能检测到U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