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求联通光钎在路由器上设置的方法
路由器

网友:
首先你想知道扫描什么

网友:
光纤和普通设置一样啊。就看你接入方式是怎么的?

网友:
搞清楚接入方式和账号密码就和普通宽带设置一样的!!
同意楼主:
1.0
rtyrte
同意楼主:

网友A:
光电转换器出来的网线,直接路由器设置固定IP就可以了。DNS也需要设置,一般为固定IP无需要拔号。

网友:
可能是要填写固定I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