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死机

楼主(2012-01-08):
映泰主板开机插上USB随便1个口就死机,停在映泰的画面就死了,有5V供电,数据对地值正常

网友:
打USB第二3针数据线阻止。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南桥USB模块的条件。。检测下USB设备是否正常,。。不行干南桥吧。。

网友:
usbpll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usb模块的时钟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   干了先

网友: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上次遇到的是联想的品牌机     一安U盘都死机    最后把主板电池扣下来或进COMS把USB关了就行了    你试下吧、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个办法,不过要事先和客户商量!

网友:
除了南桥还能是啥问题?

网友:
干南桥得了

网友:
试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外设问题 我遇到过 插上视频头 就卡LOGO 的

网友:
电源问题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干了南桥再说

网友:
加个USB的PCI卡吧。USB供电无异常的问题,貌似都是没什么办法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