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不加电

楼主(2012-01-08):
品牌:惠普

型号:康柏511

故障:不加电,按开机按键电流上到0.06后掉回0.01

维修:加焊南桥后,电流上到0.15,又掉回0.01,反复都是如此,更换南桥后(HEM代换HBM)

更换后,故障依旧。找到图纸,查线路

测量发现电感L550没有电压:

供电芯片51511开机信号是GATE_3S_R(SLP_S3#_3R信号没有使用,因为R9861留空,为OPEN)

GATE_3S_R是由GATE_3S转换而来,

而GATE_3S,GATE_5S都已经发出信号,只是在经过电阻R430后,输出变低,

逐个断开主板线路排查,发现这个主板有点奇怪,并不是相连的哪个原件损坏(查找图纸得知,相连的一共就那几个原件,一次摘掉后,输出依然为低电平,被拉低),判断应该是主板漏电了,不过依然有办法处理,

将各个焊盘断开后,全部飞线连接信号,跳过漏电的主板信号线,

OK了。

网友:
LZ是高手哦,这样都能好好想好想嫁给你哦!

网友:
怎么管理不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