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A25C风扇

楼主(2012-01-08):
急用,有此配件的兄弟联系QQ:411129606

补充内容 (2012-1-9 16:05):
已经解决!

网友A:
你把里面的风扇给卸下来,把哩面清干净再换上去个同样大小的风扇用强力胶水粘上去就得了

网友:
我以前这样子改装过

网友:
风扇坏了吗!一般不易坏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把扇叶和下面的轴给去了剩个架子然后再找个大小差不多的风扇给粘上

网友:
去淘宝网上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用大小差不多的风扇改装一个也很好的

网友:
急着要用的话可以改装,只要能把轴取下就能改。

网友:
哥,我难道还不知道去淘宝看看啊,这机器国外弄来的,淘宝就几家有,价格高的离谱。。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小差不多的风扇改装一个也很好的

谢谢了!风扇已经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里面的风扇给卸下来,把哩面清干净再换上去个同样大小的风扇用强力胶水粘上去就得了

谢谢了!风扇已经找到。

网友(点评):
嗯嗯、找到了就行了、

网友:
风扇是因为客户自己拆机清灰,拆风扇的时候弄掉一个卡扣,导致风扇转动时与面板摩擦,噪音很大。

网友:
淘宝上多,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