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集显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2-01-08):
接修客户送来的一台 DELL 1420的机器,说是自己在家清灰装上以后就开机不亮了,插可调电源看电流感觉机器已经显示了,然就外接显示器 一切正常,看来是LCD 这一块的问题,拆机 测得屏线接口除了LCDVCC 电压没有外其他都正常,但在开机的顺间屏幕会闪一下 ,在这个瞬间测得LCDVCC 是有3.3v的 马上就没了 ,现在没得思路了 求助大家帮分析下了

网友:
查电路,仔细看看主板,多观察一下或许有发现。

网友:
3.3V瞬间有,是不是哪里有短路,或者保护了

网友:
拉个3.3V 供电过来以后 屏幕是灰屏没有图像

网友:
找一个3.3V接上去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 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把北桥加焊了下 故障还是一样 真的很纠结啊

网友:
dell 1400系列 显然是8400问题 换之...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机器 哥们

网友:
看看客户是不是把屏线插反了烧了接触点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接口 有防呆设置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差不多的问题,屏幕坏了被人给拆了,屏幕灰色的,屏幕有一根断针测了下是供电,供电有两根所以就没在意,
做显卡,故障依旧,换两个屏幕有显示了,可一进系统就没显示,以为是屏幕坏了,换了也一一样,后来测主板发现有个信号线阻值是0,把显卡摘了,测没断线显卡坏了,
是那个供电针弯了把信号给烧了的,,
换了显卡,换了屏幕机器修好了,,

网友:
测试一下lcdvcc是否短路,没有的话,上屏的检测信号怕是 断线了,换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