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不能用串口没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01-08):
我有块754的和AM2的板子,IDE不能用串口都没问题,其中有一块把北桥加焊了一下直接挂掉了……想请大家帮帮忙有成功修复成功的例子指导小弟一下呗

网友:
你怎么把北桥搞了??硬盘是南桥管的啊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桥虚焊了,你看下我的帖子“两个罗丝 修复桥虚焊

网友:
打ide阻值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有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ide接口阻值啊

网友:
这个一般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的问题,要大一点,可以看看接口后面的排容之类的

网友:
桥的问题,要大一点????

网友:
这个 貌似还真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