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 ATX-3000 PSON 3.6V

楼主(2012-01-08):
长城  ATX-3000   PSON 3.6V

刚来时PSON  0V       R25阻值变大
换后PSON只有3.5V左右     R27 一端3.5V   一端1.1V     D25一端有1.6V     一端接Q8 的有0.6V
  摘之D25一端就有4.8V       Q8换过    7500    339都换过    Q7也换过
求思路

网友A:
短路一下  PSON 脚风扇转吗,TL494的4脚电压有没有变成低电平?

网友:
不能强行开行  但可以在主板软件开机
但上CPU就上马掉电保护 不上CPU可以开机

网友:
用表笔测一下绿线有没有5v紫色有没有5v如果有的话就是后级有问提了

网友:
这个目前俺不懂,,,只为1米而来。。。。

网友:
     短接后 电源有输出吗? 输出正常吗?

网友B:
短接绿地后再测一下7500B的4脚电压有何变化,如果有拉到1V以下,就查339的外围元件、测一下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小管的电压是否相同,还有339的4、5脚电压,看5脚电压是否高于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地后再测一下7500B的4脚电压有何变化,如果有拉到1V以下,就查339的外围元件、测一下7500的8、11脚相 ...

没有短接前7500  4PIN   有3.91V      短接之后   4PIN  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路一下  PSON 脚风扇转吗,TL494的4脚电压有没有变成低电平?

没有短接前7500  4PIN   有3.91V      短接之后   4PIN  有3.3V

网友(点评):
沿着4脚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短接前7500  4PIN   有3.91V      短接之后   4PIN  有3.3V

测339的5脚在短接后有没3。9V,如果有的话可能是输出电压部分有短路保护了,这样7500的4脚就不能下降到1V以下了,这时只能先解决后级输出电压部分可能的短路,使339解除保护才能启动,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