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舟唐朝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2-01-08):
神舟唐朝一体机(版号 Q500), 更换鼓包电容后,开机花屏,但外接显示正常,请高手帮忙指点下,怎么修这个板,谢谢!
求助

网友: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装好

网友:
看下屏线呢

网友:
估计 还是电源部分吧

网友:
看看有电容鼓包的吗!!!!!!!!!!!!!!!!!!!!!!!!

网友:
屏线正常。

网友:
本人是新手,请高人指点,该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内存问题吧 或是显卡 或是屏驱动

网友:
芯片挂了啊!

网友:
显卡是在主板上面集成的吧!那是显卡虚汗了,有可能是电容股包造成的!BGA一下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txy6800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个花法啊?也可能是屏了,

网友:
显卡 问题 电容 换队没有?

网友:
你上传个图片吧。花屏有多种啊。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说明是屏的问题,还查主板干嘛~

网友:
已修复,是屏保险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屏保险坏了 怎么会花屏呢

网友:
屏保险坏了,不可能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