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打印字体有一部分不清楚脱字迹

楼主(2012-01-08):
一台佳能2900打印字体有一部分不清楚脱字迹,硒鼓是新的,电影膜换过问题还是一样、、 打出来是这样的现象、、请教是什么问题,是主板不加热还是问题、、

网友:
定影问题,换个瓷片试试。

网友(点评):
瓷片没有问题的话,就要认真检查一下膜和硒鼓会不会有问题,新的不等于没问题哟。

网友:
定影没安好吧

网友:
换定影时多加点油。。有个温感贴在瓷片上的  它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肯定 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定影膜是不是烂了,换膜时要仔细清洁一下粘在上棍的碳粉。

网友:
定影 检查下滚及周围

网友:
我觉得是硒鼓问题,一般鼓芯问题比较多。新的硒鼓也不一定没问题的吧?

网友:
定影问题,加热温度不够,检查陶瓷片和热敏电阻有问题,检查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接地线要接好

网友:
最近天冷·,已发现好多台12A鼓的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估计是温度不足,多打几张后就好了

网友:
不是瓷片不干净就是瓷片部分磨损!

网友:
定影没安好

网友A:
貌似定影。在换个硒鼓试试。或是多打几张卡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定影。在换个硒鼓试试。或是多打几张卡卡

我汗。没注意字都打错了

网友:
定影问题,加热温度不够,检查陶瓷片,换个硒鼓试试

网友(2012-02-07):
清洁已打印机内部 特别是定影部分!

网友:
定影问题 拆下检查一下

网友:
定影器局部温度不够,或者是压力不够。

网友:
瓷片.定影膜.清洗一下激光器

网友:
检查定影温度及压力

网友:
加错碳粉也有这种现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