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不能用急急呀

楼主(2012-01-08):
地块神舟主板,可以用U盘进PE,装系统, 但进XP系统后就U口就不能用了,连发与新硬件也没题示,请问是那的问题呀,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个电源试试,这样的问师我遇到多了

网友:
有两个可能   第一 就是U口那块电路的问题  第二就是南桥的问题   个人认为先考虑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进系统后测下 USB 电压    正常考虑  南桥和时钟

网友:
什么没看懂。

网友A:
先把驱动问题排除.

网友:
南桥问题,换了包好,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是线路问题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U口电路就是桥了。。。

网友:
先软再硬, 驱动,电路,南桥

网友: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都能进PE了 U口应该是好的 放电看下吧  还有看下BISO  USB设备开启状态还是关闭  看下主板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跳线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单桥还是双桥呢?如果双桥USB接口是南桥直接管理的,单桥的的话就容易出故障了,能进PE进系统不能用不代表和桥没关系,如果软件没问题的话那么应该先检查上路上的原件有无损坏,注意:单桥易坏,应该是桥的内部管理USB设备管理器坏了或晒热不好。

网友:
是所有的口都不能用吗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有些板子供电是5vsb与vcc5v转换的

网友:
都能进PE了,U口还能有毛病?换个系统试试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以前搞过一神州主板,好像是478,都可以用U盘引导PE并安装系统,但总提示USB驱动,不装机器能用,USB不能用,一装USB驱动,机器都不能用了。最后板子了。

网友:
换桥管好。呵呵

网友:
别急着换桥,个人觉得换系统比较客观,先排查软件,然后再硬件,硬件先跑电路,看下有没地方损坏,一步一步排查,常理推断应该是软件问题,换系统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哇,出来冒个泡泡了

网友:
这么离谱?能用USB装系统了,还考虑USB口干嘛,楼主是考验人的把

网友:
这个有些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驱动问题排除.

很明显 LZ  已经排出过了···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然后查供电 打下USB对地值

网友:
还是先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