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S964L主板,开机上电不跑码,CPU 时钟和PG电压都在0.3v左右 其他供电都正常

楼主(2012-01-08):
(无正文)

网友:
顺着PG这个故障去找问题吧!首先测下他的对地阻值。

网友:
AGP到北桥数据有无穷大的 压下北桥 或者加焊 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 PG肯定不对

网友:
先用手按住北桥再开机看是否能跑测一下cpu的AD线对地阻是否一致CPU的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