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台液晶不定时黑屏求分析

楼主(2012-01-08):
本人一台液晶不定时黑屏求分析。 机器为 I.O DATA 15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如下:
主机,显卡,数据线,驱动都没问题。
显示器点亮10至20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亮长亮,绿色。
1.关闭显示器后重开显示器又能显示图像,几分钟后再黑。
2.拔掉显示器后的数据线屏幕有显示“无信号输入”。接入数据线,显示器显示图像,10几分钟后再黑。
3.开机检查发现大电容漏液,即换之,故障依旧。
本人新手不知该从何入手检测,求各位大佬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电源高压一体板:

MCU: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先外接灯管试试,不行就去保护好了。

网友A:
單獨試一下燈管,再去保護;如果單獨點燈管OK,就改高壓啊!

wxf

网友:
学习中,先一楼解决后,告诉一下具体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先测灯管,在判断高压板,应该电源部没有问提

网友:
先判断下范围   才好办

网友:
哎,去试了啊 一般高压的毛病的多

网友:
这种开十几分钟后黑的,你要先确定下它黑了后还有无图像(用电筒照),如果有图像的话,就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估计你这个高压板故障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还用分析吗?高压电路保护了,也可能是高压的12V不稳定!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
拆下灯管发现已经脱焊了

重新焊好,挂了半天机,不在黑屏。修复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检查整版是否有虚汗,,白屏下看灯管接口处是否发黑变色,,是否是保护反馈出问题,,,,次问题一般问题都出在高压部分,灯管居多

网友:
原来是虚焊了,学习了,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了就好了。。。

网友:
不错的分享,有益,我平时就不太注意虚汗

网友:
维修一般从外到里,从软倒硬。

网友:
我想问下怎么去高压保护呢,去掉了它的反馈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网友:
学习完了。呵呵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暂时学习   学修 机器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部分、灯管引起了保护。

网友:
直接换一套

网友:
换灯管,或去保护。

网友(2012-02-10):
原来是灯管问题呀

网友:
原来细心观擦很重要

网友:
原来是虚焊了,学习了,(我遇过开关问题也是这样的现象),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切从显示器维修开始,液晶维修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12-03-12):
虚焊脱焊很正常

网友:
先用好的电源板试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事

网友:
你那个灯管该换了,两头都变黑了也!

网友:
刚刚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定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獨試一下燈管,再去保護;如果單獨點燈管OK,就改高壓啊!

高压板和灯管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