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软件的教程

楼主(2012-01-08):
谁有测试显卡软件的教程。这个要看出看。。这个东西要怎么安装,有哪位大师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在显卡板块里面有的

网友(点评):
买本基地的显卡维修书,送一张光盘里面有介绍和程序 还有很多显卡的BIOS

网友:
论坛上有哦,自己找找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找了一个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是A卡测试软件保存测试完成后的结果.rar (344 Bytes, 下载次数: 61)

网友:
又找到一个,这个不错的

网友:
下了 ,要不了。。就是维修显卡不是有一个软件的吗?测试显卡花屏的。进去全是英文,这个要怎么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看来跟我一样不会的也挺多~~大家一起加油啊~~

网友:
我也很需要啊

网友:
网上多找找,应该不少的哦

网友(2012-02-10):
顶一下
问一下那个下载分是怎么来的?

不灌水,回答问题分就来了

网友B:
要不要试试我做的硬件维修U盘
title ※※※ 硬件检测维修工具箱 ※※※

clear

title 启动MAXDOS9工具箱
map --mem /YJJJ/IMGS/MAXDOS9.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启动磁盘分区工具 DISKGENIUS
map --mem /YJJJ/IMGS/diskgen.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启动硬盘测试工具 MHDD4.6
map --mem /YJJJ/IMGS/mhdd.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显存测试工具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 CE
map --mem /YJJJ/IMGS/vmtce.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DDR 1 内存检测工具 SMART RAM DETETOR
map --mem /YJJJ/IMGS/srd.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DDR 1 内存检测工具 RAM STRESS TEST UX
map --mem /YJJJ/IMGS/rst.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DDR2&3 内存检测工具 RAM-FIX V110516B
map --mem /YJJJ/IMGS/ramfix.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DDR2&3 内存检测工具 RAM STREE TEST PRO 3
map --mem /YJJJ/IMGS/rstpro3.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DDR2&3 内存检测工具 QUICKTECH PRO
map --mem /YJJJ/IMGS/qt.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4 (测试TI,MX400,FX52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4.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5 (测试TFX5200,5700,59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5.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6 (测试6200,6600,68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6.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7 (测试7300,7600,79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7.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8 (测试8500,8600,88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8.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9 (测试9500,9600,980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9.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执行 MATSGT2 (测试GT210,220,240等显卡)
map --mem /YJJJ/IMGS/matsgt2.img (fd0)
map --hook
rootnoverify (fd0)
chainloader +1

title 安装联想一键恢复7.0 / 7.2

find --set-root /YJJJ/IMGS/WIN7.ISO
map /YJJJ/IMGS/WIN7.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网友(点评):
这个菜单执行的结果关机后就被清除了,除非是用U盘拷出来,不然什么 都看不到,不知道有什么 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太复杂了,我的U盘直接进DOS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试试我做的硬件维修U盘
title ※※※ 硬件检测维修工具箱 ※※※

不要加载镜像文件
程序解压缩放U盘目录  ,  菜单启动个纯DOS  进去然后运行相应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LOG就会保存在程序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个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发一个给我行不,我是新手,QQ2252435343谢谢啦!

网友:
兄弟何不放上来分享分享!

网友:
显卡不是都是焊核心不好了都报废,

网友:
我也来学修显卡...

网友(2012-03-15):
好东西要共享下~~~~~

网友:
4楼的资料不错,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