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36C/B热键不能正常使用!!已经解决!

楼主(2012-01-08):
键盘几个热键(屏幕亮度和音量)功能不能使用,系统恢复盘也不能用。拿回来后自己琢磨好几天终于成功了。过程如下:

在系统恢复盘里,找到如下文件,按顺序安装,重新启动,一切OK!

“SONY SHARED LIBRARY”;

“SONY UTILITIES DLL”

“HOTKEYUTILITY”

最终应该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是系统热键的问题啦

网友:
看来LZ花了好长时间研究哦。。。这顺序都能研究出来。。佩服。。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不要这么麻烦就是驱动没装好了

网友:
SONY的快捷键驱动起来是比较麻烦的,要按顺序安装才能正常使用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也拿来说,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