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2-01-08):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
1   VCC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2   VDD  门驱动器供电电压输入  或初级控制信号供电源
3   VID0-4   CPU与  cpu供电管理芯片VID信号连接引脚,主要指示芯片的输出信号,
使两个场管输出正确的工作电压。
4   RUN   SD      SHDN  EN  不同芯片的开始工作引脚
5   PGOOD   PG    cpu内核供电电路正常工作信号输出
6   VTTGOOD     cpu外核供电正常信号输出
7   UGATE        高端场管的控制信号
8   LGATE        低端场管的控制信号
9   PHASE        相电压引脚连接  过压保护端
10  VSEN         电压检测引脚
11  FB            电流反馈输入  即检测电流输出的大小
12  COMP         电流补偿控制引脚
13  DRIVE        cpu  外核场管驱动信号输出
14  OCSET        12v供电电路过流保护输入端
15  BOOT         次级驱动信号器过流保护输入端
16  VIN           cpu外核供电转换电路供电来源芯片连接引脚
17  VOUT         cpu外核供电电路输出端  与芯片连接
18  SS            芯片启动延时控制端,一般接电容
19  AGND  GND  PGND  模拟地  地    电源地
20  FAULT        过耗指示器输出,为其损耗功率:如温度超过135.c时由高电平转到低电平指示该芯片过耗.
21  SET           调整电流限制输入
22  SKIP          静音控制,接地为低噪声
23  TON          计时选择控制输入
24  REF          基准电压输出
25  OVP          过压保护控制输入脚,接地为正常操作和具有过压保护功能,连vcc丧失过压保护功能。
26  FBS           电压输出远端反馈感应输入
27  STEER        逻辑控制第二反馈输入
28  TIME/ON 5    双重用途定时电容和开或关控制输入
29  RESET        复位输出vl-0v跳变,低电平时复位
30  SEQ          选择pwm电源电平转换器的次序
                  SEQ接地时     5v输出在3.3v之前
                  SEQ REF上,3.3v   5v  各自独立
                  SEQ vl上时  3.3v输出在5v之前
31  RT            定时电阻
32  CT            定时电容
33  ILIM          电流限制门限调整
34  SYNC         振荡器同步和频率选择,150khz操作时,sync连接到gnd  300khz
                  连接到ref上,用0-5v驱使sync  使频率在340-195khz

网友:
不要发这种没头没脑的贴。删贴是小事,封号就不好了

网友:
好的,知道了,下次更正。想发点图纸赚点积分,可是权限不够。。。。。。

网友:
那些人好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