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用键盘怎么才能开机

楼主(2012-01-08):
手里有台DELL D620的机器。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后发现和其他机器不同,开机键是做在键盘一起的,手里没有键盘可替换。不短道能不能短接主板上的某个点尝试开机啊?

网友:
你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记接地,黑表笔去点开机那个根针来开机,看看是不是键盘问题,D620喜欢坏的

网友:
回楼上的,我就是想这样做,可不知道该短哪个地方啊!

网友(点评):
不用知道具体什么地方。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划键盘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纸找开机针短接地就开了,或者调二极管档一支表笔接地,另一支去划键盘引脚

网友:
用镊子划撒

网友:
用黑笔碰触点,红表笔接地,

网友:
找个一样的 对着量一下吧

网友:
拨掉COMS电池 能不能自动加电 试下

网友:
打开图纸找到开机脚,用镊子或表笔对地短路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图纸了,将主板上键盘插座的第27脚对地碰一下就能开机了。应该是键盘有问题了!但开机后显示又不正常了。估计显卡有问题了!继续查!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量量接口找3.3V短接一下试试  要不看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吧BIOS电池拔掉,然后清空BIOS,不安BIOS电池,就可以自动开机的
话说DELL这个机器的键盘的确容易坏

网友:
D630在风扇下有一个箭头标号,把那点刮开对地短一下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D620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有那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什么难的。多看图纸多操作。

网友:
万用表去划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是键盘接口下排倒数第八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加焊显卡,再换键盘,。。搞过好多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