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845GC-M2 l-i945gc 维修

楼主(2012-01-08):
刚开始客户拿过来维修,,,, 不加电,  我拆机测试,  发现COMS 跳线,跳反,很惊喜, 跳正之后,
发现一个惊奇的问题,板子,有时候一点直接加电, 跑到 28  不亮,,, 重启, 还是不亮,  有时候,跑到28 可以点亮,     有时候点开机,没反应,不加电,  等30秒钟, 才会加电。 但是 经常跑到28不亮,
我测试晶振,正常, 南北桥,压正常,各路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没有头绪了,只好换掉 I/O IT8718F-S
换过之后,还是老问题, 只在无语了,,,  难道是桥的问题????    最后一招了,,,我把  32.768 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  开机。。。。。。。。。。      第一次开机正常,,, 第二次正常,第三次正常,第四正常。。。 。。。。。。。。。。。。。。。。。。。。   正常了。。。正常了。

网友:
不通电换那可以理解,但跑二八跟那有啥关系?

网友:
晶振问题一般是跑CF 吧

网友:
32.768有时候是这样的,不开机、死那,或者跑不过内存代码的、CF、26、28的我都遇到过!

网友:
维修的一个总原则: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网友:
好像是经验维修,没看到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