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FSP300-60pna 电压正常 上机不能启动 迷茫了

楼主(2012-01-08):
短接绿线 各路电压均正常 上机 诊断卡3.3v灯有时不亮 有时亮了 但亮度很暗 开机 风扇正常转动 诊断卡跑00或D0 无法启动
电源里的滤波电容有几个鼓包的 已经更换 两个大电容也有一点鼓了 手头没有200V 680uf的 用两个200V560uf的换上了
小弟刚接触电源维修 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指点

网友:
在线求解

网友:
将更换元件以后的各路电压告诉大家猜想的啊。最好上图看。

网友:
短接绿线
12V 11.4
5V 5.17
3.3V 3.4
-12V -10.56
灰线 5.16
手头没相机 没法拍啊

网友:
电压似乎正常?建议继续更换电容。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导致的,建议更换较大的电容,不行看看是否其他原因

网友:
电容都换了一个遍了 两个大奶瓶也换了

网友:
换张主板试试,先确定主板正常。

网友:
12V不正常,应重点查这一路的电路上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