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断线引起的无CPU供电

楼主(2012-01-08):
      故障现象为加电不显,据同行讲客户是因为进水后引起的不加电,同行拆开机器将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水份清理干净后,能加电但是加电不显。
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确实过进水的痕迹,主板上没有烧过的痕迹,也没有焊过的痕迹,静态下用万表二极管档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显卡供电电感,1.05V供电电感,内存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通过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测试都没有找到故障点。将可调电源调到20V,限流到2A,接上可调电源,短接键盘接口的19脚,开机测试,发现电流到0.3A左右不动,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试主板上3.3V,5V,内存供电1.5V,显卡供电1.15V,1.05V电压都输出正常,只有CPU供电的电感上没有电压输出。看来加电不显的故障原因找到是由于CPU供电电路没有工作引起。

     接下来调出IBM T400的笔记本电脑电路图,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IBM T400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的CPU供电电路是由供电芯片ADP3207和三个ADP3419芯片,三组高低端MOS管,三个电感组而成。先用检测三组高低端MOS管确认MOS管都没有损坏,仔细检查供电芯片ADP3207A的芯片及周围都没有异常。

接下来通过电路图看出ADP3207的关键测试点,31脚VCC为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1脚EN为CPU供电芯片的控制引脚。再次加电测试,ADP3207的1脚为5V正常,ADP3207的1脚为1.7V,正常应该为3.3V因此可以确认CPU供电电路无CPU供电原因就是CPU供电芯片ADP3207的1脚控信号不正常。

通过电路图追查,发现ADP3207的1脚的控信号连同时电阻R267,三脚的D59和D45。

其中R267的另一端连3V的后继加电后为3.3V;D59的1脚连CPU座后面的温控芯片U1(当检测到CPU周转的温度过高后拉低为0V达到保护作用),

D59的2脚连IBM PM芯片的89脚,IBM PM芯片工作正常后才输出3.3V作为CPU电路工作的条件之一;

D45的连一端经过保险电阻R980连MAX1540E(此芯片负责产生1.05V电压)的26脚(MAX1540E的电源好信号脚),也就是说MAX1540E的26脚输出电源好信号也作为CPU供电电路工作的条件之一。

在主板上找到电阻R267,三脚的二极管D59和D45,再次加电测试,R267的另一端为3.3V正常,D59的1脚,2脚都为3.3V正常,D45的另一端只有1V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D45的另一端为1V

因为二极管的压降是0.7V所以ADP3207的1脚为1.7V。继续测试1.05V的电感输出1.05V,1.05V的电感上已经输出了电压,而MAX1540E的26脚的电源好信号为1V,通过电路图追查发现MAX1540E的26脚还连0欧的电阻R519,也就是说有可能是R519的这一路也可能为引起MAX1540E的26脚输出的电压偏低。接下来很简单将电阻R519去掉后,再次加电测试,电流上到0.8A指针有一次跳变,测CPU的供电输出正常。因此可以确定是R519电阻相连的这一路引起MAX1540E输出的电源好信号偏低,从而引起的CPU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偏低。

继续通过排除法追查,查到与U43芯片有关,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U43是产生0.75V,为内存提供辅助电压,U43的工作条件,6脚VCC为芯片的供电,7脚VTTIN为1.5V输入,2脚EN为控制信号,8脚为0.75V电压输出。加电测试发现8脚无输出,7脚的VTTIN1.5V正常,2脚的EN为3.3V正常,6脚的VCC为零V,正常应该为3.3V。断电后检测发现6脚的相连的保险电阻R847的输入端断线,从电路图上看出R847的输入端为VCC3M,
       VCC3M是由3V电感直接输出的3.3V电压,在主板上的找了一下与R847最近的地方为Q105的1脚,从Q105的1脚飞线到电阻R847。

     飞好线后,加电测试,电流表指针上到0.8A处后连续三次跳变,断电后装上CPU散热器,接上液晶屏,再次开机测试,久违的IBM LOGO界面出现在我们眼前。关机后,装机,拷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IBMT400笔记本电脑无CPU供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0.75V的产生电路U43的3M供电断线从而引起0.75V不输出,而引起1.05V输出的电源好信号偏低,而引起CPU供电电路的控制信号偏低。

网友:
故障虽然不常见,但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由于权限有限,无法附图,敬请谅解,希望管理员予以转正,本人会为论坛做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