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I3+ATI独显),开机2秒掉电?

楼主(2012-01-08):
一台15寸的联想Y560,进水的,开始是不触发,待机3V短路,最后查出是EC(IT8502)击穿,更换全新的,
还是无法触发。
继续查,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较小,最后找出是1.5V SUS供电的上管软击穿,更换。
终于可以有稳定的3V 5V待机了,待机电流0.007.
触发后,电流0.8-1.05-0.9,约2秒后断电,回落到0.007,再开还是一样重复,断电。
拔掉I3的CPU,一样。

通电的瞬间,量1.5  1.8  0.9  1.05VTT  1.05PCH(南桥)  CPU核心供电 皆正常。而且每个供电后面的后续S0负载都没有短路的,是正常的。
唯独显卡的供电+VCC_GFX_CORE和由1.5vsus转换而来的1.5v_GPU始终没有,查两个供电负载没有短路。

这里,我有个疑问,是不是此机开机时,就是没有独显的供电,只是集显有输出?

网友:
bios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怀疑是BIOS,问题是这个板子有2个BIOS,EC、HM55各有一个。 倒地是哪个出了问题呢?

网友(点评):
ZYC258,能否再指教一下呢

网友:
现在情况是,显卡供电不是导致2秒断电的原因:
独立显卡的供电VCORE产生后,才会有+1v_GFX_PCIE,才会有1.5VGPU,才会有1.8VGPU。
而这个VCORE开机后,就一直没起来。
VCORE由PU1(MAX8792)产生,PU1的EN信号来自与EC发出的GFXON,而GFXON则由HM55控制的。
特意让GFXON产生,开机时显卡各项供电产生了,但还是2秒后断电。

网友:
刷过BIOS了,EC和桥的都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HM55的桥都换了,全新的,故障依旧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唉,听说CPU坏得多,试试看看

网友:
看样子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烧1.5V看看有什么结果
“1.5V SUS供电的上管软击穿”,这个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强行开启显卡供电,整机电流也就升到1.2几。

网友(点评):
显卡的供电最终是由HM55发出的信号控制的,估计是为了切换独立/集成显卡的需要设计。 已经更换了全新的HM55,故障依旧。 同时也刷了桥、EC的相应BIOS,没有任何改观。

网友:
而且不过显卡也不应该在2秒内关机啊

网友:
查GPU供电所需信号

网友A:
显卡有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可能坏了

请问判断显卡坏的依据是什么?
1.5V上管损坏,的确会导致19V直接加到相应的负载上,但19V的供电电流最大也就4-5A吧?再大就会让充电器保护或者让隔离电路保护的。
而1.5V的正常工作电流是5-7A,更何况还有MOS管开关控制1.5V流向显卡,所以我认为显卡应该没有问题。

我已经测试过让HM55的控制信号开启,开机后,显卡的各项供电正常了,整机的电流只是增高了0.2A左右,并未出现大电流的现象。结果是一样的,2秒后断电。

网友:
查CPU.USB供电,因为USB是在上电到显卡的时候才开启的,上次碰到USB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