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重启的故障

楼主(2012-01-08):
反复重启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1.系统.如进入系统滚动条后重启则多半为系统原因2.内存不良导致重启3.温度过高cpu温度一般不超过60为正常60--80则为偏高  高于80就为过高主要检查风扇和硅胶是否正常4.电源不良或市电电压不稳导致重启5.机箱复位按钮松动导致重启6.如主板上有电容损坏或排除上面的故障则为主板损坏

网友:
做电脑的 就应该都知道吧。。

网友:
碰到过cpu坏了反复的重启的。。。。

网友:
碰到过一台东芝的机器无规则重启  做完北桥又做的显卡  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好了

网友(2012-10-08):
南桥业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