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关机白屏

楼主(2012-01-08):
一联想开机就正常,关机就白屏,本人新手来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屏供电信号 一直开启 为什么呢?

网友:
有可能是控制信号开启的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自激式高压输出级,末级功率管采用改变供电电压的方式来调整亮度。如果供电的管子击穿会使背光失控。这种管子一般常用P沟道场效应管,常见立式封装有10P06、11P06、FU9024,八爪封装有4411、4403、4405、4431、9435等。

这个情况遇到过

网友:
嗯,谢谢呀。我改了一条高压,问题解决了。

网友:
高压控制信号不正常,

网友:
导致点灯不正常,一直是开灯状态

网友:
你把控制信号直接飞到屏的主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