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浸液HP540一列

楼主(2012-01-08):
今天接到HP540浸液一台,开机电流到0.2后掉电,拆开后发现从触摸板下面有小面积浸液
没急着清理浸液,而是先量了量待机+3VA和+5VA,待机不触发电压正常
仔细看了下浸液的地方在+3VA转+3VS和+5VA转+5VS处

再次触发测量Q40,Q41的第4脚没测到+3VS和+5VS,测量G脚无电压
通过图纸来看+3VS和+5VS是电压是同时发出的,是相同的,它们是通过SLP_S3#_3R来控制开启

测量SLP_S3#_3R电压正常,+VBATR电压也正常GATE_3S与GATE_5S通过Q43和Q54来控制,用表笔测试R770的第2脚有无电压时,发现电流一路飙升到0。8,关闭再次开机仍是0.2再次测量时,电流又跳到0.8,查看C769和R770腐蚀比较严重,用洗板水洗干净后看到C769已经烧坏,找了个0.3UF 16V的电容代换上,故障解决开机测试OK

网友:
拿分走人 回头细看

firzh -5 严禁灌水
武汉天涯浪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武汉天涯浪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电容怎么找?拿板子找图纸再找相同电容....

网友:
学习中。。。

武汉天涯浪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LZ强人  修板神速

网友:
进水机我一般先清理腐蚀的地方再说,清理没好就把腐蚀比较严重的换掉。

网友:
这种小腐蚀,问题明显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前段培训结构学习,接过一部USB口不能使用和触摸板不能使用的笔记本,拆开后发现I/O附近有水渍(已干)。用天那水洗后正常。这种小面积浸过水的相对比较好处理。

网友:
想请问下
+3VA转+3VS和+5VA转+5VS指的是什么
还有SLP_S3#_3R是什么意思
+VBATR  GATE_3S    GATE_5S这些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哪里有详细解释引脚定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