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电池情况下,按住POWER不动,再接电源,然后松开POWER,才能启动

楼主(2012-01-08):
如果电池有接进去,那么就正常,按一下POWER就启动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木有多试几次啊,是不是就是键盘的问题呢。换个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吧!!!

网友:
可能是键盘问题,很古怪

网友:
开机触发电路有问题!

网友:
供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哈哈学习,这都被研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