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7812A稳压管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01-08):
今天遇一显示器,一个7812A的12V稳压管,取下后要怎么才知道其好坏?

网友:
这个要通电才知道的了,用一个14V~35V的电源,正极接1脚,负极接2脚,用表量3脚与2脚的电压是不是12V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要试试。

网友:
在线测量电压输出,,

网友:
在线测量一脚有没有电压输入,三脚有没有电压输出。拆出来的话只能测量三脚间的阻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可以测负极电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