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掉电修复

楼主(2012-01-08):
联想G460,板号A-5751P,客户拿维修站去说进水不保,拿来拆机有少许发白的地方,桥晶振旁边有少许进水痕迹,洗刷干净之后,开机电流到0.56掉电,进水的机掉电估计是哪路电压没出来,量到CPU供电没有,查CPU供电芯片26脚V5IN没有+5VS输出,查图纸,+5VS是由+5VALW经U10转换得来,U10的4脚电压3.X,明显不对,U10的G极电压由B+经过R228 R229过来,量R229一端有19.98V,另一端只有1.65V,查图纸R229为一个20K的电阻,没去量,直接从料板上拆个装上,还是1.65V,R229另一端接的Q20的D极,(此时有一现像,当表笔点到Q20的G极时,板上的指示灯LED4会亮,这时量Q20的D极电压上升到19V,开机就能亮机,放一会后,Q20的D极电压又会变成1.几V,再点Q20的G极,LED4亮,D极又上升到19V,又能正常开机显示,一直这样,这个过程中Q20的基极一直为0V电压,想了想当D极电压为1.几V的时侯,打Q20的D极对地只有5殴,直接在D极上加了个5V电压,上去电流表显示0.14的电压,慢慢加大电压,加到14V时,电流回落到0,这时Q20的D极电压上升到的19.95V,开机一路通过,显示屏点亮,这时想看看此时Q20的基极电压为多少,一量为19.85V,吓了一跳,此时Q20的G极和D极直通了,以为之前是Q20性能不良,Q20为N沟道MOS管,从料板上拆个装上,情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想想有什么会拉低Q20的D极电压,因为Q20正常时,其G极电压一直为0,所以不可能导通,那就没有东西会拉低它的D极电压了,想了想直接去掉Q20试试,去掉Q20后开机一切正常,百试百灵,板算勉强修好了,查有两个问题想不通,望各位兄弟给解答下:

1/为什么用表笔点到Q20的基极时,其D极电压会上升到19.几V,此时能够开机正常显示.
2\当我加电压导致Q20的G极和D极击穿时19.几V的电压直接串到EC的SUSP信号脚,此时如果不取掉Q20,直接这样用也能亮机,这是为什么,还有会不会影响到EC.
3\既然Q20的G极电压一直为0,Q20就不可能导通,到底是什么会影响到Q20的D极电压拉低到1.几V.

附此机图纸:

网友:
上次碰到一块进水的,没搞定,5V后级有短路,烧机的时候不小心电压调高了,烧了不少东西,直接换板了

网友:
LA代工的板号子,,掉电的,好多都是,+1.5V to +1.5VS   +5VALW TO +5VS    +3VALW TO +3VS   +1.8V to +1.8VS。这是转换电压好容易坏。4800MOS呀,

网友:
Q20的作用是待机时,拉低U10的G极电压,从而断掉U的供电,进水的机器,不能照常理修,能修好就行

网友:
板层漏电了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经过 不变多讲

网友:
j就是 修好了就OK了

网友:
一些进水的机器。有些是很难分析的。。。

网友:
跟宏基有一款也是这样的子的,差不多也是这个地方爱出问题

网友:
你提的3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两个。非专业版。
1.至于为什么你把表笔点在G极D级电压上升我无法解释,个人感觉就是Q20性能不良导致。
2,这个因为当机器正常时SUSP这个信号为低电平有效EC内部拉低,所以B+导通U10.
3,Q20不导通拉低D级电压因该是DS级软击穿吧。
个人理解有误请更正。

网友(点评):
软击穿吗,,楼主都换了个的呀

网友:
学习了,积累经验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跟别的地方造成短路了

网友:
学习了,修好收到钱就行了

网友(2012-02-15):
进水的机子都能修好,佩服了

网友:
有些MOS管G极断线会出现楼主说的用万用表测G极时电压正常的情况,因为万用表会有内阻将G极接地,这样MOS管就截止了。

网友:
在我印象中,进水机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我也应得板层有问题

网友(2012-07-16):
进水的机器有的很好修
有的搞死人

网友:
q20本身有问题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最好截个图啊,这样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