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G430集显开机无显示,裸版电流到0.7!!!cpu电压PLTRST#有!求思路!

楼主(2012-01-08):
今天修了一个G430开机无显示,板号(la-4211p)测量无明显电感短路!待机电流0.001A!3.3和5v待机有!裸版开机电流到0.7!!!电压都有,cpu供电芯片第一脚电源好信号有3.3到南桥,假负载测cpu供电1.1.cpu电源好1.1,cpu复位1.3!测PLTRST#有3.3!过几分钟电流掉到0.4A后,其他电压都有PLTRST变为无电压!在过一会电流又到0.7后PLTRST#又变为高电平!我按压南桥无果后,待机电流0.048不开机测量1.5v电感6欧!可能南桥被我按压坏了!!!请问各位同仁们我该怎么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PLTRST电压才时有时无的!明天换南桥,同仁们给点思路!!!

网友:
大家谁能给分析分析啊

网友:
更换南桥先试试看

网友:
换南桥,搞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测下哪短,烧下试试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正在手上,我换了南桥,换了CPU才行了,但是出现死机现象,我觉得你不着急换桥,先换个CPU试一下子,赛扬双核容易坏的...好多的.

网友(点评):
是的先从简单到难的换

网友:
这种板子超薄,不要按桥,容易掉点

网友(2012-02-09):
这机器的图纸楼主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阻止不对就,烧机大法伺候,看看那里发烫。注意:电压不要加过头了。会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