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m2主板问题。。

楼主(2012-01-08):
今天一块 七彩虹  c.nc65-m2  主板 拿来修,  开机 不复位  我先查 3大供电  发现  内存  没有 电压,我看到内存的 供电IC是833321   我直接找了个 换了 上去 很简单修好了  心里正美着哪,  但是 一会装机  有不复位了,, 我以为没焊接好,,加焊了 一下   又  好了   但是 一会 又  不行了  ,,  我又找了  一个  还是一样的  问题哦,,,开始换的时候好好的    但是过了 一会 就不行了    谁 修过这样的  例子  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板子,好像是不过内存,加焊桥好了,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又不行,再加焊又好,等下又不行,最后加焊io好的。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管子也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一套内存供电IC和供电管试试啊

网友:
迷途的羔羊

网友:
PWM电路维修的时候最好是连MOS管和IC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