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8743 无输出

楼主(2012-01-08):
纬创KAI 05233 945北桥 7200显卡
开机电流上到0.15, 测cpu无供电 cpucore_on 无电压
测到8743  输出1.8与1.05 无电压
测8743 v+ vcc vdd 正常 on1 on2 3.2V正常 输出电感对地阻值正常(1.05V到北桥的阻值30欧应该正常吧?) pgood无电压
找了块料板 换了8743(料板上焊过的不知好坏)  4个反馈电阻 故障现象不变
PG应该是8743发出吧 阻值正常 条件满足了怎么还无输出啊  菜鸟望前辈指教!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 高手给指点指点啊 , ,

网友A:
1.05V对地30正常的,你先查下FB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或者换输出的供电管还有电容,如果REF正常为1.96V了还不行再看下面的!

网友:
你看下我的贴子可以参考下,应该对你有帮助的!也是一样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347-1-1.html

网友:
请联系我的QQ我喝你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对地30正常的,你先查下FB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或者换输出的供电管还有电容,如果REF正常为1.96V了还不行 ...

FB1 FB2 都测了没问题  ref 2V  bst1 bst2 4.6V  ilim1 ilim2   2.43V 上管G,S极有0.5V 下管没有

网友A:
搞好了没有啊?芯片换了没有?看了我的贴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没有啊?芯片换了没有?看了我的贴没?

看了的 8743换了两个 故障一样 ,诶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