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2-01-08):
       AMD速龙双核很多都自动关机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特别是碰到用华硕主板的  用软件看的话运行点东西就超过80度然后自动关机  摸着根本就不热   一般我碰到用华硕主板的都是更新下BIOS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  不行的就换个火龙王的主板  从摸着不热自动关机变成真的很热了  再换个好点的风扇就解决了  这次又碰到一个5200+自动关机  华硕N78主板 更新BIOS之后不行  换了个火龙王主板  在我店里没问题  拿回家又关机  又换了个风扇  结果发现电源功率也不足  硬盘吱吱响  又换了个电源  客户拿回家后又自动关机  在卧室就关 在客厅就不关  客户又买了个稳压器  结果好了  过了能有半个月了又说偶尔关机  当初我就告诉他连U主板内存都换了得了  要不然就得折腾进去不少钱不如直接换了  结果不信 搞成这样  都用了半个多月了  这回如果找我退主板电源还有风扇我都没法再卖了

清灰,除尘+散热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CPU的问题,5000+最多

碰到AM2散热问题头都大

网友:
CPU降压用,不然会很热

网友:
我有个梅捷C61的板子就是,用双核CPU就一会儿关机,温度,有时高,有时不高。总之一会儿就过热报警关机,换了个单核3000+就没问题。考虑不是CPU问题,是不是和BIOS或核心电压,又或者供电功率问题,一直没弄太清呢。

网友:
AMD的CPU发热量大是其最大的特色,散热不做好,挂的居多

网友:
有鉴于此 我不想修amd的电脑

网友:
AMD的U最不稳定,我遇见过用一段时间自动重启,元凶就是那个5200+的U。害的我把电源,主板,显卡,内存,都换完了。

网友:
AMD的u不稳定,3000+到5200+我都见过挂掉的

网友:
常常烧,一般分 AM2  ,AM2+  随便上U横容易烧鸭~! 一般U发热除了风扇不好就是北桥散热不好,加焊北桥做好散热可以减少U发热。

网友A:
是啊,AMD的CPU出现自动关机的几率就是大,散热不好,而且容易烧,光我见过的就被烧了好几块啊

网友:
cpu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也是换了一个遍还是不好最后把cpu换了后一直没出现过

网友:
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1-1-1.html
哥们认为好的可以支持

本版块只允许专业维修人员进入

网友:
这问题真是比较复杂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AMD的CPU出现自动关机的几率就是大,散热不好,而且容易烧,光我见过的就被烧了好几块啊

为什么还要给客户用AMD的那我 一直搞不懂

网友:
我一般装机都用intel的 稳定 不会应为温度问题头疼啊

网友B:
原因很简单。AMD价格便宜,英特尔的CPU贵,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简单。AMD价格便宜,英特尔的CPU贵,你懂得..........................

现在不认同这个说法了,一个AMD 180 入货300以上,比E3400贵,主频还低

网友:
其实是还可以的,我比较喜欢

网友:
就是啊我也都用的AMD的,

网友:
180这种货色 比G530贵 效果还差很多

网友:
 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其实就是U的问题  都知道的  问题是人家不换U说U是好的。  确实是好的   不行的话我手里有个3800+  送他得了  能用哪个用哪个   我以为谁能有屏蔽U里一些功能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图形处理部分出问题了  运算没问题  用everest把CPU满载没有问题  只上升10度左右  40左右度   但是用3DMAKE03跑到CPU测试时候就完犊子~

网友C:
我的AD5000开四核三缓260外频一个超频3mini版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AD5000开四核三缓260外频一个超频3mini版搞定了。

跟你开不开核没关系   这种情况散热器一点温度都没有就自动关机    要么是CPU的温度没有导出来  怀疑外面的壳子和里面的核心接触不良   要么就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D:
技术构架绝对INTEL的先进,AMD一般用增加核数来拉分

网友:
这段时间接到的机子AMD4000-5200的 挂U 的有7-8个了

网友:
amd的其实业没那么查拉

网友:
看到不少前辈说的 都是U的问题  换了最好

网友:
用好点的风扇,AMD的U还是可以用的。毕竟性价比高。。。。。。。。。。

网友:
我有个  AMD240配技嘉主板的   用了半年了  都没什么事   是不是运气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构架绝对INTEL的先进,AMD一般用增加核数来拉分

这个我还是同意,但是A也没有说的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