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LT37710出现这个现象怎么搞?

楼主(2012-01-08):
如图,有没有信号都是如此,有信号的话声音正常,遥控用户给弄坏了,也没拿过来。网上看到说要改屏参数,没遥控可以用其他方法吗?有数据也行。LG的屏

网友:
这里的液晶电视真是太冷清了。

网友:
这个机子修好能收多少?

网友:
这个是不是也要刷一下程序看看啊!

网友:
应该是到屏上面的那块电路坏了,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下试试

已经修好了。就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三点原因:第一,自身控制程序。第二,图像处理芯片(在主板上)。第三,屏控制芯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