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主板换了两个电容CPU使用率升高了~~~

楼主(2012-01-08):
技嘉的AMD  AM2接口的   芯片组是C51的。 就这两天机器无故重启,就是使用好好的,突然一下重启了。
CPU,主板(集显)内存已经排除温度问题,打开机箱一下  主板上有两颗电容鼓包了但还没有漏液,只是鼓起来一些,立马在旧板子卸下两个 三洋3300UF  6.3V的两颗电容换之,开机后一会机子的CPU使用率奇高,空载都是50% ,而且持续50%如果再开个QQ或者其他的使用率会到80%~98%~100%。。。。。这是个什麼情况???   大家给我分析一下,什麼问题。。。。。

网友(点评):
先要排除系统问题,换个电容不会导致U的使用率高

网友:
CPU供电电容还是全部更换了比较好吧。

网友:
电容稳定输出的电流平滑且纯净,CPU供电就会稳定!

网友:
全部换了好,电压电容值一样的,最好个头大小也一样的那种

网友(点评):
电压电容值都是一样的。。。大小也一样的 。。。就是牌子不一样,,,CPU供电5颗 我只换了两颗,因为鼓包了两颗。。。。

网友A:
我只换了两颗,,,另外三颗供电的我没有换。。。确实是没有全换电容造成的吗???

网友:
先要排除中毒的可能,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中毒可以完全排除,,,,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CPU散热做好 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在帖子已经说明了,,,温度问题完全排除!!!

网友B:
自己有块神船的主板,VIA芯片组的,AMD 3600+的,有16颗 1500uF的电容鼓包漏液,换了15个从电子市场买的那个阿姆说是红宝石的,有一颗没发现没换。原来是进系统慢运行稍微有点慢,换以后发现CPU占用率比以前高了不少,同时发现显示的刷新速度有点慢,有时开了窗口多了关闭后还有一块区域没恢复过来。系统还是那个系统没重装过,估计是那些电容品质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块神船的主板,VIA芯片组的,AMD 3600+的,有16颗 1500uF的电容鼓包漏液,换了15个从电子市场买的那个 ...

市面上假货电容太多了,每次买电容都是小心翼翼才行,同一铺子进的元件经常一批不同一批的,买的时候都要看清楚,因为出门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换了两颗,,,另外三颗供电的我没有换。。。确实是没有全换电容造成的吗???

这样的问题没人敢确定吧,我个人修的话,肯定是考虑CPU供电电容,北桥滤波,内存滤波全换,或者依次更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假货电容太多了,每次买电容都是小心翼翼才行,同一铺子进的元件经常一批不同一批的,买的时候都要 ...

那现在一般都买什么牌子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块神船的主板,VIA芯片组的,AMD 3600+的,有16颗 1500uF的电容鼓包漏液,换了15个从电子市场买的那个 ...

红宝石电容到底怎样???

网友D:
电容越是名牌越是假货多,普通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换了两颗,,,另外三颗供电的我没有换。。。确实是没有全换电容造成的吗???

这个怎么能确定呢!除非你有测试仪器,测试一下电容好不好,不然肉眼看看怎么能准确判断呢!但是电容又不贵,几毛一粒,再者CPU供电一路上的一颗坏了,另一个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路供电坏了,其他几路负载加重,电容损坏的几率就加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越是名牌越是假货多,普通一点就行了。

还是拆机下来的    靠得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机下来的    靠得住些。。。

用了几年后你还拆下来用吗?总不会你有很多板子都是用了一年、半载后让你拆下来用吧,何况你确定拆下来的电容都是好的吗? 买的电容回来后用电容表测一下再用,有的电容也试过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