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的时候大家注意什么???

楼主(2012-01-08):
   我今天在店里给客户装win7,装了两遍都是到75%就读不了了。盘没有问题,光驱也没问题。怀疑是系统分区有问题,装xp没事。大家注意。

网友:
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散热,内存也对其也有影响.

网友:
我估计还是碟和光驱的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win7换个版本吧。显然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U盘系统了

检查c盘大小
支持U盘启动的坚决用U盘GHOST

网友:
会不会版本不对呀????

网友:
系统要多搞几个。安装版 GHO版,都要有。

网友:
你的C盘空间有多大?在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用优盘请装一下,? 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