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无背光问题

楼主(2012-01-08):
客户拿来一台15寸笔记本,屏幕背光有时有,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情况是这样的,亮5秒后黑了,关机在开还是5秒,如果超过5秒还亮着,那可以一直正常,拆出高压板是双灯管的,屏幕只有一个灯管,自己外接一条14寸灯管,一样的情况,但是只要同时插上2条灯管,就一直正常。如果只插14寸灯管,一闪就灭了。如果只接原来的15寸灯管,能亮5秒才灭。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
换成单灯管高压条测试!

网友:
问题是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只能靠大家的经验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
没有一切都是闲扯~

网友:
楼主 说的有点乱  表达的不明白  你不防按下面的思路 自己判断一下  你不是有一个拆机两灯的高压板吗 你认为你的拆机的高压板没有问题的话  你不还有单独的灯管吗  找个确定没有问题的灯管和15寸笔记上的灯管一起插在你的高压板上  如果亮 正常 就说明你的15寸的灯管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笔记本上的高压条不工作  如果不亮或者笔记本屏发红发暗 就是你的笔记本上面的灯管性能不良 引起你的笔记本高压条保护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