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掉电容

楼主(2012-01-08):
掉了5颗电容,可以替换的哪能找到? 排除其他故障因素,单纯GPU掉电容,有什么故障表现?
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大小差不多,颜色尽量一致就可以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行、没有太高要求、、毕竟大小差不多。容量也差不多

网友:
是7系列的显卡,不用换没事.

网友:
影响不大,大小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大小一样即可,加上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单纯GPU掉电容,故障表现点不亮。花屏

网友:
一样的就可以 没必要去找 不装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我试过的

网友:
有没有影响不会太大。

网友:
找个费显卡 把GPU 的电容拆下 焊这上去

网友:
GPU上都通用的,找个废卡拆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抓一个都可以换,。。。

网友:
那几个都是泸波的没事的,。。。

网友:
上次掉了 10多个 都没事,没问题,不用上!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可以通用的

网友:
贴面电容一般没有标容量,大小合适,应该参数也差不多,一般我就是这样换的

网友:
找个坏的拆几个焊上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