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红青蓝轮流

楼主(2012-01-08):
杂牌显示器  待机下全屏黑 白 红 青 蓝 5色不停的的刷 接上主机开机能显示 稍微偏黄 、

我是小小菜。。。不知道什么问题 请赐教 第一次发帖

另外 今天测试中烧了一个保险灯管

网友:
先查驱动板 一般都是驱动板主芯片工作异常      可以找个通用板点一下屏    显示正常就是驱动板真的有问题
如果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坏的地方就是比较娇贵的液晶屏

网友:
程序问题,找不到就换通用版,大多数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