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后先黑屏然后慢慢变白,随后会自上而下出现登 ...
笔记本开机后先黑屏然后慢慢变白,随后会自上而下出现登陆桌面,就恢复

楼主(2012-01-08):
登陆也一切运行正常,如果立刻关机再开机也不会出现黑屏情况,但是如果几小时以后再开机又会出现先黑再白,希望电脑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灯管或者供电

网友:
什么供电啊

网友:
高压板吗

网友:
屏是刚换2个月的

网友:
还是屏或显卡吧

网友:
正常后,和没有故障的电脑一样啊,就是关机停2-3小时再开就这样了

网友:
关机接着开也正常

网友:
量下屏的识别信号的3.3有没有

网友:
屏幕的面大点,然后是显卡

网友:
老大首先换屏试试,再考虑别的,什么都没做过就问问题,要先学会自己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