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偶尔**自动断电

楼主(2012-01-08):
金河田电源+华硕m2v-mx se主板,出现故障:电脑一通电,时隔五六秒立马断电。更换电源测试,状况依旧(说明断电在通电测试好几次)。只好再插上原来的电源,再一试,主机开机正常了。之后的两天内,开机五六次,开机都正常。不解,问高手这是个什么情况。**************************************************************************************************一开始,客户说,在家电脑开不开机。拿到我店里,一检测,开机正常。之后,又断电再开机测试了七八次,均开机正常。我判断是客户的200v插头没接好或者插排有问题。我送到客户家里后,却出现电脑一通电,时隔五六秒立马断电这个情况。无奈,搬回电脑。通电,再检测。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始我描述的情况,不解,求高手指教!!!!!

网友:
见过见过,当时给客户换新的了,没有找到原因。帮你顶,求解。

网友:
这个现象在MSI的板上遇到过桥虚焊的 NVIDIA的桥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什么也没修,客户搬走就没再出现过这种问题了

网友:
有光驱吗,吧光驱供电线拔掉,让他在玩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乐~有图纸建议贴上来看下

网友:
amd的电脑各种各样古怪问题?

网友:
什么样的板喽

网友:
疑难杂症吗

网友:
amd的u爱引起掉电现象

网友:
难道客户家的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
cup风扇不给力吧。。还有就是内存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电源和机箱,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们需要的东西,丝沫,亚洲图片,其他综合在线看国内最为隐蔽的夜站
庆祝网站成立六周年,现在加入免费送VIP
权限你懂得!一夜址:3yy8.com

性吧最新地址:3yy8.com

性吧最新网站网址:3yy8.com

国内最为隐蔽的一夜站地址:3yy8.com

现在免费开放注册,史上最强的集合!!所有门事件放大

松岛枫,苍井空,av种子全集打包下载【AVI/89M】

“美空门”上海没空模特徐莹自拍艳照347P高清完整版,免费下载春暖花开性吧,入口地址:3yy8.com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客户家的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是不是他家供电部太好

网友:
检查下电源线连接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2012-04-29):
换电源或者插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