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BY4启动难

楼主(2012-01-08):
长城L22BY4启动难。
开机电源指示灯间隔几秒闪一下,将要启动但却启动不了,不容易启动。不开机时,ON脚为0V,正常开机后ON脚为4.6V
不知道如何检测?

网友:
电源板是不是有稳定的电压输出   开关按键   晶体

网友:
这种情况,电容鼓的可能性很高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一下把开机针提到5V试试。

网友:
你把问题说明白么,你说的ON是不是高压开关呢!在电源板子上的是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驱动板子没有工作了,你最好是上个图,我们好帮你看看呀!!!